[求助] Incremental sigma delta ADC的DNL INL如何仿真测试

楼主(2024-11-15):
有没有做过Incremental sigma delta ADC的前辈们,想请教一下,这种类型的ADC,INL DNL应该如何仿真测试,和sar、 pipeline ADC的测试方法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A:
同问 sigma delta adc需要在仿真时 对 inl dnl进行仿真吗 如果需要该如何去仿真呢 或是只对实物芯片进行测试 看datasheet都会给出inl的量

网友:
没啥不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问 sigma delta adc需要在仿真时 对 inl dnl进行仿真吗 如果需要该如何去仿真呢 或是只对实物芯片进行测 ...

用于测量的肯定需要的。用于信号类的可以用sfdr代替inl/dnl。晶体管仿真跑不动就用模型简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于测量的肯定需要的。用于信号类的可以用sfdr代替inl/dnl。晶体管仿真跑不动就用模型简化。 ...

大佬 模型简化没太明白这个概念 意思是 转为matlab模型跑 或是说电路采用部分理想元件而不太影响结果去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于测量的肯定需要的。用于信号类的可以用sfdr代替inl/dnl。晶体管仿真跑不动就用模型简化。 ...

嗯嗯,感谢大佬的回复。

网友C:
后面经过数字滤波之后应该和其他ADC处理方式一样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面经过数字滤波之后应该和其他ADC处理方式一样了吧

嗯嗯,从仿真来看是这样的,一次采样后,对应一次数字码的输出。但是因为Incremental sigma delta 一般精度都比较高,16 bit以上一般。感觉仿真测试DNL INL需要好多点,仿真时间比较长,不知道大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从仿真来看是这样的,一次采样后,对应一次数字码的输出。但是因为Incremental sigma delta 一般精 ...

降采样滤波后应该就有16个码了吧,仿真慢那是没什么办法,可以侧面从SFDR衡量一下,而且SDM ADC不太关心INL,DNL,一般都不仿的,后面测的时候会顺带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采样滤波后应该就有16个码了吧,仿真慢那是没什么办法,可以侧面从SFDR衡量一下,而且SDM ADC不太关心I ...

好的,感谢您的答复

网友(2025-03-03):
decimator 後可以ramp input 模擬 INL/DN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