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DAC 指标问题

楼主(2024-11-15):
最近在做输出大电流的IDAC,有点疑问。为什么看竞品的datasheet中很多都没有提INL/DNL以及如SFDR,SNDR,THD的动态指标呢?现在IDAC关注的是什么呢?

网友A:
是哪个料?可以共享一下这个IDAC的规格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哪个料?可以共享一下这个IDAC的规格书么?

90508

网友:
cy,等大佬解答

网友B:
点进去看了下,它不是提到了SNDR/SFDR/THD吗?这些动态特性指标其实根据公式反推其INL至多是多少,而且动态DAC,告诉这些值就可以了,如果把它当成静态DAC使用,确实需要DNL/IN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进去看了下,它不是提到了SNDR/SFDR/THD吗?这些动态特性指标其实根据公式反推其INL至多是多少,而且动态 ...

你可能看错了,这里面有VDAC,IDAC,SAR ADC。

IDAC的指标只有我截图的那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