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关于开关电容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24-11-15):
我做了一个二阶的SK低通滤波器,然后由于电容值过大无法将电容做到片内,所以采用了开关电容结构,将电阻R1R2替换成开关电容,但替换后问题出现了:原本低通滤波器的RC参数已经调好了,仿真的ac波形是一个截止频率20kHz、单位增益的低通波形,替换了之后波形却变成了很乱的形状,运放正负端的tran仿真结果虽然有出现台阶和毛刺,但应该算是虚短吧。滤波器的结构以及替换开关电容后的结构,和使用开关电容后的ac仿真结果,还有此时运放的正负端tran仿真结果我都贴在这里了(vout1是运放负输入端/输出端,vout2是运放正输入端),麻烦大佬帮我看一下,为什么在用了开关电容替换电阻后,我的滤波器的波形就不正常了,这些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啊

二阶SK低通滤波器

二阶SK低通滤波器

用开关电容替换电阻后的低通滤波器

用开关电容替换电阻后的低通滤波器

开关电容替换电阻后的滤波器ac仿真

开关电容替换电阻后的滤波器ac仿真

运放正负端tran仿真结果

运放正负端tran仿真结果

运放正负端tran仿真结果

运放正负端tran仿真结果

运放正负端tran仿真结果

运放正负端tran仿真结果

网友:
这是明显的开关噪声,换成理想开关后应该就没有了

网友A:
没看懂,第一张图为什么是低通滤波器,vin明明接的是电容,是高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第一张图为什么是低通滤波器,vin明明接的是电容,是高通啊。

啊不好意思。。第一张图放错了,第一张图确实是高通,低通的图是这个

二阶SK低通滤波器

二阶SK低通滤波器

网友A:
输出没看到啥问题,开关电容有毛刺正常。 ac的图有问题,可能是你仿真设置的问题,需要用pss+p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没看到啥问题,开关电容有毛刺正常。 ac的图有问题,可能是你仿真设置的问题,需要用pss+pac, ...

这是我之前设置的pss+pac的仿真,麻烦大佬看一下是否正确

pac仿真

pac仿真

pss仿真

pss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没看到啥问题,开关电容有毛刺正常。 ac的图有问题,可能是你仿真设置的问题,需要用pss+pac, ...

另外,我想请问一下,是否也和互不交叠时钟有关系,关于非交叠时间的定义我没有搞太明白,最下面蓝色那里是我时钟现在的仿真结果

互不交叠时钟

互不交叠时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之前设置的pss+pac的仿真,麻烦大佬看一下是否正确

beat frequency要选时钟频率,与此同时输入不能给弦波,必须给固定信号并设pac=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我想请问一下,是否也和互不交叠时钟有关系,关于非交叠时间的定义我没有搞太明白,最下面蓝色那里 ...

你这个不对。你没搞懂两相非交叠时钟就开始做开关电容电路不太好。还是需要看看书,了解下开关的电荷注入和时钟馈通效应是怎么回事,以及为什么要用两相非交叠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对。你没搞懂两相非交叠时钟就开始做开关电容电路不太好。还是需要看看书,了解下开关的电荷注入 ...

我这里用的理想时钟跑了一下互不交叠时钟,您看一下是否正确,CLK和CLKN的设置也在这里。关于非交叠时间是否有明确要求,比如是时钟周期的多少分之一?关于沟道电荷注入效应和时钟馈通,我看相关论文有了解一点,我的理解是前者需要将开关做成传输门结构,p管W是n管2倍;后者需要通过减小管子的W来减小时钟馈通的误差,是否正确?至于为什么使用非交叠时钟,没有细究过0.0

互不交叠时钟

互不交叠时钟

CLK时钟

CLK时钟

CLKN时钟

CLKN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at frequency要选时钟频率,与此同时输入不能给弦波,必须给固定信号并设pac=1。
...

好的,谢谢大佬,我改一下设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对。你没搞懂两相非交叠时钟就开始做开关电容电路不太好。还是需要看看书,了解下开关的电荷注入 ...

大佬我想再问一下关于非交叠时间和时钟频率的问题,我用理想时钟做了个非交叠时钟,时钟频率是200kHz,非交叠时间是50ns,跑的pac滤波器截止频率在20kHz,但换成实际时钟后,非交叠时间只有3ns了,然后截止频率在7kHz左右。我想问一下非交叠时间的值是否需要依据时钟频率来设定,就是这两个之间有什么数量关系要求吗?以及如何提高非交叠时间呢?我多串了反相器也没看出来有什么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我想再问一下关于非交叠时间和时钟频率的问题,我用理想时钟做了个非交叠时钟,时钟频率是200kHz,非 ...

只要不交叠就好了,非交叠时间不需要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交叠就好了,非交叠时间不需要太长。

大佬不好意思,又有个新问题想请教一下,现在滤波器的其他指标都做的差不多了,但低频噪声有点高,在20kHz处有106nV的噪声,有什么方法可以降低频噪声吗,加chopper?如果可以的话,大佬有没有chopper方面的资料推荐一下呢,或者有没有更简单一些的降低频噪声的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不好意思,又有个新问题想请教一下,现在滤波器的其他指标都做的差不多了,但低频噪声有点高,在20kH ...

如果面积够,增大运放输入管,电流镜管的尺寸,减小运放的noi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面积够,增大运放输入管,电流镜管的尺寸,减小运放的noise。

好的,谢谢大佬,我试一下

楼主(2024-12-19):
引用 网友A:
如果面积够,增大运放输入管,电流镜管的尺寸,减小运放的noise。

大佬好,我照着你的方法试了一下,噪声仿真结果好像并没有变噪声贡献确实主要来源于运放输入管和电流镜管,但我调了尺寸噪声好像没有变化,应该是我调错了,我把我的噪声仿真结果和三极管噪声贡献以及尺寸,还有运放的输入和电流镜部分结构发这了,您方便再帮我看一下具体应该怎么改三极管尺寸嘛

运放输入以及电流镜部分电路

运放输入以及电流镜部分电路

三极管噪声贡献以及尺寸

三极管噪声贡献以及尺寸

低频噪声仿真结果

低频噪声仿真结果

网友(2025-07-30):
请教下,开关电容不是代替电阻吗?为啥能省下电容面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