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楼主(2024-11-15):
大佬们   有谁知道用calibre验证DRC时 输出缓存了   .db文件     .summary         PIPO.LOG       PIPO.SUM这些文件是什么用途呀  统计的是什么了

网友A:
db就是版图gds文件,你自己填的,summary是drc的一个总结,打开看看就知道了,会告诉你执行了哪些检查,最后有多少错误输出。PIPO是导gds的报告,都是文本格式,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就是版图gds文件,你自己填的,summary是drc的一个总结,打开看看就知道了,会告诉你执行了哪些检查,最 ...

好的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