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GF PDK 的安装问题

楼主(2024-11-16):
GF PDK 130hpsige 1.8_6.0 时没有问题,
升级到 1.8_6.0a 时,出现以下问题:

Copy package pdk-130HPSIGE-8XP-V1.8_6.0_DRC_Calibre.tar.gz files from /home/gf/130HPSIGE-8XP/V1.8_6.0 to /home/gf/130HPSIGE-8XP/V1.8_6.0a

integrity check for package manifest of pdk-130HPSIGE-8XP-V1.8_6.0_DRC_Calibre.tar.gz failed

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么?

网友:
下载文件有问题?重新下载看看?

网友A:
建议找个位置重新装,GF的手册写的挺乱的(肯定都有,实在不行问问代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找个位置重新装,GF的手册写的挺乱的(肯定都有,实在不行问问代理)。 ...

GF的PDK算是最规范的了,他这个是文件下坏了。

网友:
6.0a好像不是完整安装包把,你要把他复制到6.0的目录下面执行安装

网友B:
嗯嗯。刚看了一下,6.0a只是增加了PVS的rule所以不是完整的安装包,你如果重新安装需要把里面的文件都拷贝到6.0的安装目录下面然后去安装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嗯。刚看了一下,6.0a只是增加了PVS的rule所以不是完整的安装包,你如果重新安装需要把里面的文件都拷贝 ...

感谢大佬们指导,

copy到同一个目录后安装成功。
但还是存在一个小问题,验证还是会报错。但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们指导,

copy到同一个目录后安装成功。

报什么错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