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前后仿没变化的,请教下大家这是原因

楼主(2024-11-16):
这个是我PEX的一些warning,我想请教下大家为什么在ADE L里面的environment添加calibre后前后仿真结果一样的,我重新recreat netlist也是这样

网友A:
你这个能正常提参吗?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工艺,smic工艺提参前要添加empty_subckt.sp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能正常提参吗?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工艺,smic工艺提参前要添加empty_subckt.sp文件 ...

感谢你的解答,我用的是SMIC180nm的工艺库,我的LM界面也有提取出来的calibre文件,这样子有问题吗,还有请教下你说的那个添加empty_subckt.sp文件是在哪里添加的

网友B:
environment中的calibre要放在schematic前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environment中的calibre要放在schematic前面吧

是的,我放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解答,我用的是SMIC180nm的工艺库,我的LM界面也有提取出来的calibre文件,这样子有问题吗,还有 ...

那没事了,能正常提完参就不用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没事了,能正常提完参就不用添加

不过它前后仿没变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过它前后仿没变化的

这种后仿方式我不清楚,我用的是config后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后仿方式我不清楚,我用的是config后仿

好的好的,感谢你的解答

网友(2025-10-13):
我也是这个问题,请问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C:
建议用config试试,如果是ADE L的话应该没事儿,ADE XL的话可能要check一下design是schematic还是confi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config试试,如果是ADE L的话应该没事儿,ADE XL的话可能要check一下design是schematic还是config ...

好久了,最近没怎么上论坛看消息,你也是遇到这个问题然后用config后仿解决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久了,最近没怎么上论坛看消息,你也是遇到这个问题然后用config后仿解决了吗
...

我昨晚折腾了很久。首先是全都得大写,不能有小写(除非你有单独的语句)。这个能从PEX里的warning看出来,必须是0 warning 0 error。我还是不行。其次我检查了PEX的设置,生成的calibre,都没问题。我直接把calibre里提取的电容直接改很大,后仿的结果还是和前仿一样。说明根本就没用到calibre这个文件。因为我使用的explore以及assembler仿真的,后来我为了后仿才建立了config。导致我的explored右键选择design还是默认的schematic,得手动切换到config才行。不然你即使有config也无济于事。但你的ADE L应该没有这个问题吧 ,你可以按照我的方法试试,以及大小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昨晚折腾了很久。首先是全都得大写,不能有小写(除非你有单独的语句)。这个能从PEX里的warning看出来 ...

好,先mark一下,后面我尝试了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