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动态特性仿真结果

楼主(2024-11-17):
新手搭了一个4 bit DAC,对它进行了动态特性的仿真,但是输出波形的顶部和底部出现了失真,减小输入正弦信号的幅度也没有解决,始终找不出来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请问有大佬可以帮忙看看吗!感谢啦!

网友A:
这个失真是没问题,因为你只有4bit,1LSB的电压挺大的,对于你最多冲到15/16的电压,所以平的确实是可能出现的,最重要是你得仿真一下ENOB之类的动态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失真是没问题,因为你只有4bit,1LSB的电压挺大的,对于你最多冲到15/16的电压,所以平的确实是可能出 ...

好的!感谢哥!数据导入matlab仿真出来enob是3.9459 应该算合格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