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csp和ccsn库的区别和对irdrop的影响

楼主(2024-11-17):
想请教一下大家ccsp和ccsn两种库有什么区别呀,对irdrop分析有很大影响吗?或者在哪里可以看到官方解释?

网友A:
ccs power 是可以转为redhwak的apl库用于ir drop分析的,ccs noise 库是用于si 分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s power 是可以转为redhwak的apl库用于ir drop分析的,ccs noise 库是用于si 分析的

学习了,你在哪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s power 是可以转为redhwak的apl库用于ir drop分析的,ccs noise 库是用于si 分析的

您好 谢谢您的回复,请问也适用于voltus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