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线可以这么接吗,我发现这样线好密啊

楼主(2024-11-17):
(图片)

网友:
都电流镜?静态信号 影响不大 但上电过程中会不会存在开与未开支路的信号耦合造成 系统POR异常

网友A:
可以这么接吗?可以满足drc就行。这样好不好?再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接吗?可以满足drc就行。这样好不好?再讨论

可不可以直接从MOS管之间穿过去,会不会影响匹配精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直接从MOS管之间穿过去,会不会影响匹配精度

不建议直接从MOS管穿进去,并线容易影响信号精度,原图走线我觉得挺不错的,稍微再规划一下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直接从MOS管穿进去,并线容易影响信号精度,原图走线我觉得挺不错的,稍微再规划一下就更好了
...

OK。

网友:
把多余的线头收一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