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环路补偿

楼主(2024-11-17):
想请教一下大家,我在做ldo环路补偿的时候,使用密勒补偿,但是补偿完之后,相位飞起来了,请问一下为什么(只有在有负载的时候会这样,空载良好)。密勒电容10p

楼主:
cc只能在左边,右边是错的

网友A:
看一下电容下面diode 接法的NMOS gm是不是32uS

可以把miller cap结点往上移,cascode补偿,容值减小

网友B:
主极点是不是跑这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极点是不是跑这来了

应该是,如果我把电容cc变得比较小,其实补偿就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电容下面diode 接法的NMOS gm是不是32uS

可以把miller cap结点往上移,cascode补偿,容值减小

gm是24.68u,将cap上移之后,在相同的cap值之下,曲线基本不变

楼主:
引用 楼主:
gm是24.68u,将cap上移之后,在相同的cap值之下,曲线基本不变

在输出端补偿,也没有任何效果

网友C:
这是一个具有巨大的直通效应的零点造成的,应该是和弥勒补偿电容跨了好几个放大级有关吧,这个补偿的架构有没有推导的根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输出端补偿,也没有任何效果

你把CC移到输出到GND间 曲线也没变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具有巨大的直通效应的零点造成的,应该是和弥勒补偿电容跨了好几个放大级有关吧,这个补偿的架构有 ...

有的,看的论文,A_Transient-Enhanced_Low-Quiescent_Current_Low-Dropout_Regulator_With_Buffer_Impedance_Attenuation,结构如下图所示,密勒也就只跨了一个buffer,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嘛(我的密勒电容不管是接在cascode端还是运放输出端,曲线都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CC移到输出到GND间 曲线也没变化吗

有变化,但是这个不就相当于没有补偿嘛,我的意思是说我在密勒补偿的基础上,再进行esr补偿,却没有任何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变化,但是这个不就相当于没有补偿嘛,我的意思是说我在密勒补偿的基础上,再进行esr补偿,却没有任何 ...

我之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没分析出来原因,我发现补偿之后环路主极点跑到前面那个位置去了,我把补偿位置改了,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的,看的论文,A_Transient-Enhanced_Low-Quiescent_Current_Low-Dropout_Regulator_With_Buffer_Impeda ...

你这个补偿不是miller啊,是cascode补偿,有共轭极点的那种,跟你的仿真是俩码事

网友:
楼上兄弟说的对,他这仿真跟论文对不上

网友:
连接方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的,看的论文,A_Transient-Enhanced_Low-Quiescent_Current_Low-Dropout_Regulator_With_Buffer_Impeda ...

人家论文里面用的buffer是源极跟随器啊,基本不产生相移的,你用的是共源放大级,整个补偿的思路就完全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补偿不是miller啊,是cascode补偿,有共轭极点的那种,跟你的仿真是俩码事
...

谢谢回答,我是想用论文的补偿(cascode),我尝试将电容接到上方的cascode中间,但是结果没有变化,所以我放到了下面这边

楼主:
谢谢回复,我之前用过这个方案,但是由于在电源电压1.8v,输出要求电压是1.2v,在低温重载的时候,由于vth的作用使得功率管vg很高,我只有需要特别大的尺寸pmos,才能正常工作,所以没有采用这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论文里面用的buffer是源极跟随器啊,基本不产生相移的,你用的是共源放大级,整个补偿的思路就完全不 ...

我看到了,请问有更好的方法嘛?,在不改变buffer的情况下,因为我使用过同向buffer,由于一些原因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没分析出来原因,我发现补偿之后环路主极点跑到前面那个位置去了,我把补偿位置 ...

请问您是放到了那个位置呢?

网友:
私以为你要不要理清楚一下你的结构,你要用1.8V的电源输出1.2V输出,你觉得源极跟随器太占电压,所以你用了俩级运放,但你的第二级颇有些潦草,你要么classAB输出,要么classA输出,你自己整个diode,感觉都变成三级了,你的补偿会很复杂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之前用过这个方案,但是由于在电源电压1.8v,输出要求电压是1.2v,在低温重载的时候,由于vt ...

p sf把nbias管压死了,n sf把pbias压死了。横竖是用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p sf把nbias管压死了,n sf把pbias压死了。横竖是用不了了

nbis,pbis是哪个管子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nbis,pbis是哪个管子呢

你那个cascode运放的电流源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p sf把nbias管压死了,n sf把pbias压死了。横竖是用不了了

1.8V下,双cascode肯定用不了,单cascode还是可以的,就是意义不大,没有cascode的一端需要给很大的L来凑阻抗

网友(2025-01-21):
论文里面的弥勒是跨了buffer+功率管,弥勒肯定是要跨接在有增益的功率管才可以作用,如果只跨了buffer,弥勒不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