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输入信号共模与参考电压共模不一样

楼主(2024-11-18):
请教下大佬们,sar adc输入信号共模与参考电压共模不一样会对转换或者结果有影响吗?例如我输入信号的共模是400mv,现在给参考为vrefp=800mv,vrefn=400mv,那么参考电压的共模就是600mv,与输入信号的共模不一致,这有影响吗?

网友A:
我不觉得参考电压需要什么共模与输入信号一致,甚至参考电压需要讨论什么共模吗?它不是静态电压?

网友B:
感觉没什么影响,输入信号不超量程就行

网友C:
会影响你的比较器输入信号的共模,当然还取决于你采样时上极板共模电压的选取

网友D:
要是单调切换,应该影响不大吧,本身比较器共模就再剧烈波动;要是基于VCM的可能会导致比较器的输入端共模变化,需要评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单调切换,应该影响不大吧,本身比较器共模就再剧烈波动;要是基于VCM的可能会导致比较器的输入端共模 ...

时序就是采样vcmbased的,但是我推了下电荷转移的式子,好像值跟参考电压的vcm有关,与输入的vcm无关,但是不敢确定是不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觉得参考电压需要什么共模与输入信号一致,甚至参考电压需要讨论什么共模吗?它不是静态电压? ...

参考电压的共模会影响转化的电荷数的,输入信号的共模会影响比较器的工作,但是这两个是否可以不一样我还没分析清楚,想请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影响你的比较器输入信号的共模,当然还取决于你采样时上极板共模电压的选取 ...

我推了下电荷转移的式子,只与参考电压的共模有关系,好像与输入信号的共模没啥关系,最后还是会收敛到输入的共模大小,感觉对比较器没啥影响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没什么影响,输入信号不超量程就行

对,我推导了下也是这样觉得的,但是不敢确定是否推导正确

网友C:
假设你采样上极板共模是400mV,输入信号共模是400mV,从采样态转量化态的时候,上极板信号的共模将因参考电压共模是600mV,使得上极板共模电压从400mV变到600mV。你考虑时把输入当成接的共模电压,那么电容上都是零压差,转量化态时,下极板的共模就会抬高上极板电压。上极板变化的电压约等于,输入信号共模与参考电压共模的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推了下电荷转移的式子,只与参考电压的共模有关系,好像与输入信号的共模没啥关系,最后还是会收敛到输 ...

写错了吧。比较器输入端都会收敛到VREF/2,就是参考电压共模

输入摆幅在0-vref内就行,输入共模没有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设你采样上极板共模是400mV,输入信号共模是400mV,从采样态转量化态的时候,上极板信号的共模将因参考电 ...

这哥们肯定计算的是顶极板采样,顶级板采样无所谓,底极板采样有关

网友D:
顶级版采样与底极板采样的差模与共模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顶级版采样与底极板采样的差模与共模计算

谁支持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