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miller电容与调零电阻的顺序问题

楼主(2024-11-18):
如题,普通的miller补偿,放大级输入端到输出端,是先电容后电阻的串联,还是先电阻后电容的串联,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我觉得理论上没有区别,拉斯函数等同

网友:
那你可以试试电容两端各串一半的电阻。或者电阻两端各串2倍的电容

网友B:
从ac小信号的角度看应该没有区别,这条支路上就是这两个玩意的阻抗Z串联

网友:
原理上没有区别

网友C:
一般如果RC是被动器件没区别
如果R或者C是用MOS做的, 另外一端尽量不放在输出端, 因为大信号变化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理论上没有区别,拉斯函数等同

感谢,我也觉得没……但是面试我画反了被面试官指出来顺序不对了……是不是会有瞬态响应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ac小信号的角度看应该没有区别,这条支路上就是这两个玩意的阻抗Z串联

除了ac频域,其他指标会受到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如果RC是被动器件没区别
如果R或者C是用MOS做的, 另外一端尽量不放在输出端, 因为大信号变化大 ...

学习到了,之前没有想到,那如果是普通电阻,先电容后电阻与先电阻后电容,会不会有其他仿真结果的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ac频域,其他指标会受到影响吗?

我认为不会,因为这条路直流没有电流的 只有ac才有相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我也觉得没……但是面试我画反了被面试官指出来顺序不对了……是不是会有瞬态响应的差别?
...

你的电阻是ploy电阻还是mos等效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阻是ploy电阻还是mos等效电阻

poly电阻

网友:
那扯淡了,这个串联部分先后

网友D(2025-04-08):
瞬态阶跃还是有区别的吧

网友(2025-06-20):
引用 网友D:
瞬态阶跃还是有区别的吧

具体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2025-10-31):
引用 网友D:
瞬态阶跃还是有区别的吧

我赞同,对于大的突变信号,应该是电阻靠近输出端更好,个人猜测可能会发生TDDB(Time Dependent Dielectric Breakdown),目前没有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