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将二阶1bitSDM里面的开关换成理想开关以后,信噪比反而降低了?

楼主(2024-11-18):
一开始用的cmos传输门开关,信噪比是84dB,后面想减小非理想因素,将开关换成理想开关,信噪比反而变成了53dB

网友:
蹲个答案

网友A:
有时候用理想器件他会自己把仿真步长或者仿真精度给拉长导致仿真精度下降,可以自己设定步长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用理想器件他会自己把仿真步长或者仿真精度给拉长导致仿真精度下降,可以自己设定步长看一下 ...

好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用理想器件他会自己把仿真步长或者仿真精度给拉长导致仿真精度下降,可以自己设定步长看一下 ...

您好,想再问您一下,我我把minstep设置成了1n,但是给我报错了,想问问大概应该设置在什么量级内呢?
Error found by spectre at time = 199.501 us during transient analysis `tran'.
    ERROR (SPECTRE-16927): Transient simulation reaches maximum allowed number of convergence failures below minstep within 5% of stop time.
        Change option `max_minstep_nonconv' to adjust the allowed maximum number of convergence failures below minstep.
Last acceptable solution computed at 199.5 u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想再问您一下,我我把minstep设置成了1n,但是给我报错了,想问问大概应该设置在什么量级内呢?
Er ...

。。。你修改是修改maxstep,让他不要一次跳这么快,你最小搞个1n的话,那你是步长最小是1n了,容易不收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修改是修改maxstep,让他不要一次跳这么快,你最小搞个1n的话,那你是步长最小是1n了,容易不收 ...

我明白啦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明白啦谢谢您

请问这样改完有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样改完有用了吗

没有用~

网友:
好吧,那请问找到其他原因了吗

网友(2024-12-19):
同样遇到该问题,请问下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