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irtuoso中信号源设置

楼主(2024-11-18):
请问在进行tran仿真时如何将信号源设置为以1uV步长递增的信号,应该采取analoglib中的哪个信号源呢?

网友:
如果台阶数不多,可以用vpwl,如果台阶数多,可以用vpwlf,数据都得自己一个一个指定。用vpwlf可以用脚本生成数据。

楼主:
方便问一下vpwlf这个脚本怎么用吗?我之前没怎么用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