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imulink仿真sigma delta调制器的数字抽取滤波器时,输出信号的幅值周期性震荡

楼主(2024-11-18):
我在用simulink仿真sigma delta调制器的数字抽取滤波器时,输出信号的幅值为什么会出现周期性震荡啊?

输入直接用的正弦信号,滤波器是五阶CIC滤波器+反正弦低通等波纹的FIR补偿滤波器+半带低通滤波器,降采样倍数是32、2、2,采样频率用的1MHZ,级联滤波器截止频率3K。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正弦波采样率低时域信号就这样,最好是看信号频谱来分析性能

楼主:
求助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弦波采样率低时域信号就这样,最好是看信号频谱来分析性能

这个是最后一级输出信号的功率密度,输入信号2k,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呀。

正弦波采样率低的话时域信号的振幅就会像正弦波一样波动嘛,我这个调制器系统主要是想要还原输入信号的,除了增加信号周期内的采样点数,还可以有什么方法解决震荡的振幅嘛。
网上没找到相关的资料,诚心求教

功率谱密度波形

功率谱密度波形

网友A:
要波形好看点那就增加采样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波形好看点那就增加采样率

请问没有其他办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