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下,向获得top.insts.rHaloPoly,没有,该如何替换

楼主(2024-11-18):
可能软件版本比较旧的原因,使用新代码有些找不到东西

网友A:
你想得到什么信息?instance的box还是四个角的坐标?用boxes属性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得到什么信息?instance的box还是四个角的坐标?用boxes属性不行吗?

做的是power rails,应该想得到marco周围routinghalo位置坐标吧

网友:
rHaloPoly不是routing halo, 应该是polygon表示的MACRO的blockage坐标,也可以用dbShape -output polygon的方法试试能不能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