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VBN隔离的衬底是什么类型的掺杂呢

楼主(2024-11-18):
已知DNW隔离的衬底是通过重掺杂n实现的,那么dnw中电位不一样的nwell需要单独掏出来隔离,那么HVBN是否类似?
得到HVBN的剖面图一张
这个剖面图里的EPI是什么类型的掺杂呢

网友A:
HVBN=NBL,EPI=psub,看结构可以这么理解,HVBN上可以存在多大不同电位的nw,但是psub只能有一个,和DNW相反。我感觉应该是不同厂家的不同叫法

网友:
EPI应该是被隔离出来的地p+,HVBN确实结构类似DNW,但耐压高很多,之前做smic .18 V3E用的就是这种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VBN=NBL,EPI=psub,看结构可以这么理解,HVBN上可以存在多大不同电位的nw,但是psub只能有一个,和DNW相 ...

我也是按你这样理解的,但是我看做mask的时候 HVBN就是按DNW做的。所以我就在思考hvbn里的大衬底到底是什么类型的掺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按你这样理解的,但是我看做mask的时候 HVBN就是按DNW做的。所以我就在思考hvbn里的大衬底到底是什 ...

希望对你有帮助,我看这个图片有的懵,想不明白为什么N型外延层和nw不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对你有帮助,我看这个图片有的懵,想不明白为什么N型外延层和nw不导通
...

谢谢图解,看这个图好像确实是n型大衬底。n管不需要掏出来隔离 p管需要单独隔离

网友B:
弄一个小电路验证一下,两个nmos管,b端不同电位,放在一个HVBN环内,lvs如果软接了,下面就是p型epi。

网友(2025-07-12):
hvbn like NBL ..

N-well,低压well
Deep N-well , n-well 深 但比NBL, latchUp 有改善 , rf 电路常用来隔离 psub noise
HVBN , 高压mosnbl
NBL ,类似 hvbn ,但不分高压低压, 有些则是不同 FAB 间说法不同 , 但也有一种说法.HVBN 比较小区 , NBL 则包整区块 比较大, NBL 对隔绝psub noise 有用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一个小电路验证一下,两个nmos管,b端不同电位,放在一个HVBN环内,lvs如果软接了,下面就是p型epi。 ...

66666,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