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E L中调用Design Variables后仿真结果不一致

楼主(2024-11-18):
想问一下,为什么我们的Fingers设置从Design Variables中设置,与直接设置为12,两个DC的仿真结果不一致

网友A:
可能跟PDK的设计有关。可以看看网表,使用变量作为fingers的器件,除了w,其他参数,如as, ad, ps, ps, sa, ...,是不是都跟fingers的变量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跟PDK的设计有关。可以看看网表,使用变量作为fingers的器件,除了w,其他参数,如as, ad, ps, ps, sa, ...

确实,除了nrs其他参数都是一样的,但是我现在不知道该相信哪一个了。我自己把NMOS_Fingers=12代入到NM35中的表达式中去手动计算,其中nrs等于5.46875m。但是手动填入NMOS_Fingers=12(即不使用Design Veriables的情况下),软件直接获得的结果是4.94792m。

网友:
可以用版图提一下后端网表,看跟哪个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