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

楼主(2024-11-18):
想求助一下比较器设计这里,采用了动态比较器以及SR锁存器,但是电路在加上SR锁存器后初始时刻会产生两个脉冲信号,请大家帮我看一下怎样解决,非常感谢!

SR电路

SR电路

比较器电路

比较器电路

比较结果

比较结果

楼主:
在SR后边加了两个buffer后VOP前端的脉冲信号高度降低了,但是VON的仍没有变化

网友:
这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这跟SR锁存器的初态有关系,这个初态应该是随机的,如果你想要固定的初态,应该加入复位电路。

楼主:
是要在SR锁存器中加入复位电路吗,能请教一下应该怎么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