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LDO负载瞬态响应的恢复时间有统一定义吗?

楼主(2024-11-18):
论文中LDO负载瞬态响应的过冲下冲恢复时间是如何算的呢?比如下图中的负载瞬态响应的恢复时间是按什么标准定义和计算的呢?

网友:
一部分大信号响应,一部分小信号响应。很多书上有讲

网友A:
一般衡量LDO的性能是用FOM,有好几种FOM,其中一种计算公式包含了tR(recover)恢复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衡量LDO的性能是用FOM,有好几种FOM,其中一种计算公式包含了tR(recover)恢复时间 ...

请问能具体说说吗,fom是什么

网友:
Figure of Merit
很多论文后面的对比表都用到了FOM,电路主要的关注性能不一样,使用的FOM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