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loadpull的问题

楼主(2024-11-18):
小白刚接触RF,知道loadpull是为了找到实现最大功率传输的负载。

现在比如说loadpull出来最佳阻抗是X+jY,那我们怎么去调到这个X+jY呢?就硬凑吗?比如我的匹配网络是L型,那就很好凑;可是要是匹配网络很复杂的话,不也很难凑到吗?
感觉loadpull可以用来指导L型这种简单的匹配网络的设计,可是似乎并不能很好地指导复杂匹配网络的设计?
以上都是个人的愚见,想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A:
Smith圆图可以指导匹配网络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ith圆图可以指导匹配网络的设计

ADS的匹配挺方便的,可是virtuoso里面的loadpull只会告诉最大的输出功率,不能像ADS那样用史密斯圆图去串并联元件达到匹配,感觉loadpull好鸡肋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S的匹配挺方便的,可是virtuoso里面的loadpull只会告诉最大的输出功率,不能像ADS那样用史密斯圆图去串 ...

确实,我一般不用cadence的smith图,ADS的挺好的,还可以去下载smith chart小工具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我一般不用cadence的smith图,ADS的挺好的,还可以去下载smith chart小工具来用 ...

那请问,我virtuoso里面跑loadpull是不是不如直接扫参来得直观和快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我virtuoso里面跑loadpull是不是不如直接扫参来得直观和快呀。。

跑loadpull的话能大概给你一个方向,能减小你扫参的范围,你知道最优的loadpull值以后就可以用smith chart去看用什么匹配网络的架构能够匹配过去,具体的值再扫描决定。当然如果你确定匹配网络的结构以后,你可以直接扫参,ADS自动优化,最简单最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loadpull的话能大概给你一个方向,能减小你扫参的范围,你知道最优的loadpull值以后就可以用smith char ...

好勒,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