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tramax中spf疑问

楼主(2024-11-18):
请问佬们,设计要求scan_rst初始为0(进入scan模式的条件),但是scan是低复位,因此spf中在test_setup中定义了scan_rst = 0,且在WaveformTable块中定义scan_rst块如下所示,atpg在trace时就报有错,请问如何在spf定义该情况呢?

网友A:
test_setup 中要定義scan_rst =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st_setup 中要定義scan_rst = 1;

已解决,谢谢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