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LL在瞬态建立过程出现很大波动

楼主(2024-11-18):
如图,目前PM=55,带宽173KHz,仿真出来Vctrl电压出现很大波动

网友A:
大小电容之间电荷重分配就这样子啊,而且你大的电流管子的栅极接的是串联RC的中间,瞬态建立时就算有小电容,那一点应该也有一定的IR drop? 一般很少见这样子接的PLL,这看上去是想实现dual lo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小电容之间电荷重分配就这样子啊,而且你大的电流管子的栅极接的是串联RC的中间,瞬态建立时就算有小电容 ...

嗯,是的可以实现dual loop,我把C1的电容加大,目前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小电容之间电荷重分配就这样子啊,而且你大的电流管子的栅极接的是串联RC的中间,瞬态建立时就算有小电容 ...

你好,请假一下这种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SS 低温低压的corner下,PLL设定最高频率(960MHz)就会出现在频率上升的过程中VCO频率波动很大,控制电压的波动和vco频率波动一致,同时环内分频器也会出现时而工作时而不工作的情况。FF和TT情况正常工作锁定
目前已经验证的的情况如下:(1)验证了单独V CO的工作频率在该corner下可以达到;(2)将LPF的电容替换成理想电容,问题仍然存在;(3)将仿真最高频率从960MHz 降到900MHz,问题仍然存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假一下这种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SS 低温低压的corner下,PLL设定最高频率(960MHz)就会出现在频率 ...

先验证你的分频器看看吧

网友B(2025-02-20):
这种结构有什么参考文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结构有什么参考文献吗

就是在写传递函数的时候,LPF到VCO是两路就可以了,我有一个帖子有推导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