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bstract抽lef出现无法识别act/diff的问题

楼主(2024-11-18):
小弟目前在用abstract抽取lef建库。在进行extract步骤时abstract提示如下错误:

WARNINGABS-13029): Cell XOR2_X1: Layers ('act') could not be included in the antenna calculation because their fabrication mask numbers are not specified in the technology database. To include these layers in the antenna calculation, update the technology database and reload the lib.
忽略该错误继续进行提取,将提取出的lef与参考库比对,发现输出pin脚Q缺少ANTENNADIFFAREA字段。小弟怀疑是act层extract时有问题,在signal tab里面特意添加了 contactc、poly 和act层,再次查看抽取出的pin,发现抽取时确实金属层,via层,contact层都可以抽取,唯独缺了act/diff层。

小弟有如下疑惑:
1.该错误该如何修复
2.一个正确抽取天线效应的lef应该包含哪些信息,抽取出的那些数值的计算规则是什么?

楼主:
这里附上部分extract时的设置和抽取结果

楼主:
这里附上部分layermap内容和.lef内容

网友:
用abstract太久远了,都忘了,但是看着这个lef信息对嘛,pin还有ct和via?比如你的A pin,用4层layer出了18个地方?我的理解是,每一个RECT就是一个pin的位置

网友A:
你的tech.lef 里有定义 act吗,我只看到了poly,没看到ac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tech.lef 里有定义 act吗,我只看到了poly,没看到act

这个确实好像没定义,但是我跟别人要了一份他的tech.lef ,他的也是没有定义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定义。我尝试过在lef 手动加,但是抽出来的lef 没什么变化

网友:
这个设置会有影响吗

网友(2025-01-09):
signal那边的extract设置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