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差分放大器的最小共模输入电压

楼主(2024-11-18):
小弟在读贝克的模拟设计手册时遇到下面的问腿,望指教
这里的Vcmmin 为什么不是 2*Vd,sat + Vthn,而是2*Vd,sat + Vgs1,2 ?

楼主:
同样还有一个疑问,下图的最小输出电压(3.14) 为什么不是 2*Vd,sat + Vd,sat2  (3个管的饱和压降),而是以VI2为基准来考虑

楼主:
又又又有一个疑问,公式3.25这里的,它表示起来的输出电路为什么是1/gm ,不应该是两个管子漏端的并联,ro2//ro4吗

网友A:
请问中文版是tb买的吗,这书好像绝版了也想买一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中文版是tb买的吗,这书好像绝版了也想买一本。

是学校图书馆借的,确实绝版了市面上不太好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学校图书馆借的,确实绝版了市面上不太好买

怪不得,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