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mbist TDI TDO 连接问题?

楼主(2024-11-19):
小白新手,请教下大佬,我用tessent mbist工具里面的推荐流程,想在数字top(数模芯片,模拟提供port),在set_design_level physical_block的时候,定义TAP端口的时候复用我的port,
set_attribute_value ad_gpio1 -name function -value tck

set_attribute_value ad_gpio2 -name function -value tdi
set_attribute_value ad_gpio3 -name function -value tms
set_attribute_value ad_gpio4 -name function -value trst
set_attribute_value da_gpio1 -name function -value tdo

做ICL的时候,报错,最后debug了下,发现tdi连接出错了,和tdo 连一个port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lbist怎么实现自启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bist怎么实现自启动啊

你在说啥。。。mbist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在说啥。。。mbist吗?

mbist也行,tessent里面只有通过ijtag发序列启动 有没有通过一个控制位直接启动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mbist也行,tessent里面只有通过ijtag发序列启动 有没有通过一个控制位直接启动的方法
...

我还不懂你在说啥,我是新手,目前还在研究tessent mbist流程。。。

网友B:
phyiscal_block没法产生tap controll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phyiscal_block没法产生tap controller

我看有命令可以生成set_dft_specification_requirements -host_scan_interface_type tap,这个命令就可以加出tap controller。但是就是制定的port好像输出必须要浮空,才能正确连接。。。

网友B:
这是2022版本新增加的功能,我有参考flow,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2022版本新增加的功能,我有参考flow,你可以试试。

谢谢 flow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去DFT知识星球里查找。

楼主(2024-12-27):
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