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quence中定义了transaction的句柄,为什么不能直接修改句柄中的值呢?

楼主(2024-11-19):
sequence中定义了transaction的句柄,在sequence中直接tr.raddr为什么不能直接修改句柄中的值呢?(注释该语句就能跑,加上就报错)
本意是想在sequence中通过修改tr中的raddr值,让sequence随机不同约束的transaction。

代码如下:
class  transaction1 extends uvm sequence_item;
    int   raddr=0;

    rand bit  Wen;
    rand bit [31:0] Waddr;

    `uvm_object_utils_begin(transaction1)
                  `uvm_field_int(Wen,UVM_ALL_ON)
                  `uvm_field_int(Waddr,UVM_ALL_ON)
     `uvm_object_utils_end

     function new(string name="transaction1");
            super.new(name);
     endfunction

     constraint control_Waddr {
                                                if(raddr==0)Waddr inside {[32'h0:32'hFFFF]};
                                                else if(raddr==1)Waddr inside {[32'hFFFF:32'hFFFF_FFFF]};
                                          }
endclass

class sequence1 extends uvm_sequence #(transaction1);
          transaction    tr;
      `uvm_boject_utils(tr)

         function new(string name="tr");
                   super.new(name);
         endfunction

          tr.addr=1;

          virtual task body();
                  `uvm_do(tr)
           endtask
endclass

还望大佬指点迷津,多谢!

楼主:
不但不能修改transaction中的值,就连打印$display("tr.raddr=%0d",tr.raddr);访问都不行。
请问如何访问才是正确的呢?

网友A:
1. tr.raddr=1;应该放到body里面去
2. `uvm_do这个宏包括了tr的创建、随机和发送。你如果想在sequence中修改sequence item的值,应使用如下操作(方法不唯一),即tr.raddr=1需要在tr创建之后进行:
`uvm_create(tr)
tr.raddr=1;
tr.randomize();
`uvm_send(tr)

网友B:
除了楼上说的,你也可以这样写:`uvm_do_with(tr, {tr.addr == 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除了楼上说的,你也可以这样写:`uvm_do_with(tr, {tr.addr == 1})

这个用法很好但是他想控制的是raddr(代码少打了r),不是rand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tr.raddr=1;应该放到body里面去
2. `uvm_do这个宏包括了tr的创建、随机和发送。你如果想在sequence中修 ...

谢谢你,这样写确实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法很好但是他想控制的是raddr(代码少打了r),不是rand变量

是的,如果要`uvm_do_with(tr, {tr.addr == 1})这样写,必须在transaction中将int raddr 改为rand类型,虽然不会报错,但是随机会失败,导致直接终止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