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仿真问题请教

楼主(2024-11-19):
PA是共源共栅放大器,输出是巴伦做匹配,同时巴伦上1:2的主变压器中间抽头加电源电压,变压器片外是线圈绕制的;通过矢网测试得到变压器的S参数,带入PA环境中仿真,遇到的问题是,测试所得的巴伦S参数都是端口50ohm匹配情况下测试得到的S参数,S参数直接读出来是跟测试结果对不上的,通过ADS仿真可以通过外加差模和共模电阻仿真得到S参数,但是如果用cadence仿真,就存在带入的S参数与实际BALUN的S参数不符的情况(矢网导出来的S参数为端口50ohm,巴伦实际端口为12.5ohm);存在阻抗不匹配问题,请问各位大神怎么处理呢?这种情况带入S参数仿真结果就是错误的;

楼主:
在cadence中端口加50ohm,测试得到的回波与插损结果与实际是对不上的,需要加共模和差模电阻,转换之后结果才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