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复数滤波器,哪种结构是正确的?

楼主(2024-11-19):
向各位坛友请教,下面2张图所示的复数滤波器,哪种结构是正确的?这两个结构大体上是一样的,区别就是滤波器的传输函数,一个带复数j,另一个没有复数j。不知道哪种结构是对的?
请大家指点我一下,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上面是正确的,I/Q本身就相差一个J.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是正确的,I/Q本身就相差一个J.

您好jiajie109,感谢您的回复。
我还是没有理解您的意思,您提到的I/Q是指什么?是输入端的I和Q还是输出端的I和Q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