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音频放大电路的疑问

楼主(2024-11-19):
如图这是一个音频放大电路(考古),想问一下各位大佬:
1、这里MIC采集转化的是什么信号?
2、R2是什么反馈?作用是什么?
3、R4是什么作用?
4、RP可调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5、R7的电压负反馈是减小输出电阻的作用?
6、J是将电流信号(or电压信号?)转化为声音信号吗?

网友A:
1、这里MIC采集转化的是什么信号?
MIC是麦克风,将变化声压转换成变化的电阻,并与R1产生变化的电压。
2、R2是什么反馈?作用是什么?
R2是负反馈。作用是稳定VT1在不同的温度下的静态工作点。
3、R4是什么作用?
R4是防止音量调节(Rp)短路后的限流电阻。
4、RP可调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音量调节。
5、R7的电压负反馈是减小输出电阻的作用?
R7是负反馈。作用是稳定VT2、VT3在不同的温度下的静态工作点。
6、J是将电流信号(or电压信号?)转化为声音信号吗?
J是Jack(插头),接耳机。转换声音由耳机的喇叭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里MIC采集转化的是什么信号?
MIC是麦克风,将变化声压转换成变化的电阻,并与R1产生变化的电压。
2、 ...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大佬的解答,但是我还有几个点不是很懂:

1、这里MIC采集转化的是什么信号?
MIC是麦克风,将变化声压转换成变化的电阻,并与R1产生变化的电压。
2、R2是什么反馈?作用是什么?
R2是负反馈。作用是稳定VT1在不同的温度下的静态工作点。
3、R4是什么作用?
R4是防止音量调节(Rp)短路后的限流电阻。
4、RP可调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音量调节。
5、R7的电压负反馈是减小输出电阻的作用?
R7是负反馈。作用是稳定VT2、VT3在不同的温度下的静态工作点。
6、J是将电流信号(or电压信号?)转化为声音信号吗?
J是Jack(插头),接耳机。转换声音由耳机的喇叭完成。

对于2和5中的R2、R7电阻是如何通过反馈实现稳定静态工作点的?
还有,对于RP电阻是如何实现音量调节的?

期待您的答复!感谢!

网友A:
假设温度升高,VT1的Ic升高——>VT1的Uc减小——>R2两端电压减小——>VT1的Ib减小——>VT1的Ic(βIb)减小

RP可调电阻上有旋钮,旋转旋钮就可以调整输出分压电压,从而实现音量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温度升高,VT1的Ic升高——>VT1的Uc减小——>R2两端电压减小——>VT1的Ib减小——>VT1的Ic(βIb)减小

...

原来如此,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