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对电源噪声不敏感的VCO吗?

楼主(2024-11-19):
如题,很多论文中的VCO都没有考虑电源的噪声,测试时采用的电源相对比较干净,但实际电路集成的LDO或是片外的电源往往会有较大的噪声,严重点的直接恶化相噪几个dB,这个用功耗或面积来等效是严重不划算的。所以想问一下各位,有对电源噪声不敏感的VCO电路吗?

网友:
ico怎么样?

楼主:
这种好像更多应用在ring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好像更多应用在ring中

确实,不过按道理LDO本身只给VCO供电的话会有很大的noise吗,一般电源系统里面的noise大头都是bg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不过按道理LDO本身只给VCO供电的话会有很大的noise吗,一般电源系统里面的noise大头都是bg来的。
...

是的,遇到的一个电路就是因为LDO用了BG的电流,单纯看LDO输出的话噪声会不太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遇到的一个电路就是因为LDO用了BG的电流,单纯看LDO输出的话噪声会不太好
...

那不如直接去滤BG的噪声吧,这个噪声一般都在比较低频,RC直接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如直接去滤BG的噪声吧,这个噪声一般都在比较低频,RC直接滤

这种一般会滤到什么量级啊?单纯看噪声kHz级别的RC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一般会滤到什么量级啊?单纯看噪声kHz级别的RC太大了

用mos当电阻还好,一般的做法都是这么滤的

网友B:
进入ldo前滤掉bg噪声即可,decap电容加MOS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入ldo前滤掉bg噪声即可,decap电容加MOS电阻。

这种会不会因为MOS漏电而存在风险啊?不敢冒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会不会因为MOS漏电而存在风险啊?不敢冒险

这和漏电没多大关系吧 前面说错是在ldo vref处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