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ICC导出的GDS文件导入cadence后只能看到金属线和孔嘞

楼主(2024-11-19):
icc导出的gds文件导入cadence后确实可以查看,但是仔细一看只有金属层和孔,看不到标准单元,有老哥能帮忙看下是啥情况嘛

网友A:
stand cell 的库呢?

要么合并GDS 后导入cadence ,要么在导入的时候定义 ref lib , 要么standard cell 导入到同一个库。
方法任君选择

网友(2025-02-21):
引用 网友A:
stand cell 的库呢?

要么合并GDS 后导入cadence ,要么在导入的时候定义 ref lib , 要么standard cell 导 ...

已经解决了|重启virtuoso好了
你好,我三种方法都试过了都不行,您能提供一些思路我看看到底哪里有问题吗?导进来只有一个框架,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