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动态比较器失调电压的蒙特卡洛仿真

楼主(2024-11-19):
大佬们,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我的比较器失调的蒙卡仿真图会是这样?哪里出现了问题

网友A:
可能是输入电压的变化相比clk频率太快,导致只在几个值处输出翻转,可以尝试拉长仿真时间,减缓输入电压变化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输入电压的变化相比clk频率太快,导致只在几个值处输出翻转,可以尝试拉长仿真时间,减缓输入电压变 ...

好的,感谢感谢,我来试试

网友B:
一个变输入信号的变化速度,另外可以检查检查是不是表达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变输入信号的变化速度,另外可以检查检查是不是表达式有问题

好的好的,感谢

网友C(2024-12-26):
你好,想问一下最后问题解决了吗,我是仿真出来跟你的蒙卡结果一样只有几个值的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想问一下最后问题解决了吗,我是仿真出来跟你的蒙卡结果一样只有几个值的点 ...

还没有,但是我之前仿的输入信号周期小一点的时候就是正常的点分布

网友:
楼主最后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2025-02-23):
加1,有解决的大佬吗

网友(2025-04-14):
同问,楼主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