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问题

楼主(2024-11-19):
Spectre simulator:  继续使用前仿真tb的schematic view, ADE-Setup-Switch View List里把calibre放在最前面进行后仿与前仿没有任何区别,后仿好像是没成功是什么原因?参数提取没有问题,还需要有什么设置吗?

网友A:
可以尝试使用config进行后仿,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使用config进行后仿,比较方便

用了 还是一样的问题 看网表已经改变了 前后仿没有任何变化 按理来说不应该是这样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你提取的网表格式符合你用的模型吗?后仿识别不了网表就会自动使用前防的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提取的网表格式符合你用的模型吗?后仿识别不了网表就会自动使用前防的网表 ...

请问这个该怎么去确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该怎么去确定呢

把后仿真中的前仿真电路删除,include寄生网表仿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