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伪ESR补偿相位陡增

楼主(2024-11-19):
我把我对伪ESR的理解全部放在下面的图片当中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理解问题,仿真出来完全不对。按照理论讲,LDO输出端的极点频率是32Hz,运放输出端的极点是15kHz;伪ESR引入的零点频率是6.4kHz,但是仿真结果与此不吻合

相位图

相位图

伪ESR原理

伪ESR原理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这个结构我之前见过,我记得把C4带进去推导会得到一对极点和一对共轭零点,波特图和你的很类似。话说你这个电路有参考论文吗,可以发出来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我之前见过,我记得把C4带进去推导会得到一对极点和一对共轭零点,波特图和你的很类似。话说你这个 ...

A 5.2 μA Quiescent Current LDO Regulator With High Stability and Wide Load Range for CZT Detectors,A 600-mA, Fast-Transient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Pseudo-ESR Technique in 0.18-µm CMOS Proc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我之前见过,我记得把C4带进去推导会得到一对极点和一对共轭零点,波特图和你的很类似。话说你这个 ...

OK,看来需要画详细的小信号电路图来推导了,我想,我应该是需要推导从栅极到分压电阻那个地方的传递函数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我之前见过,我记得把C4带进去推导会得到一对极点和一对共轭零点,波特图和你的很类似。话说你这个 ...

我刚才把小信号推出来了,确实有共轭零点,明白这个原因后很快解决问题

网友B:
增廣見聞,謝謝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廣見聞,謝謝說明

反馈电阻处的零点频率低于伪ESR引入的零点频率就没有共轭零点了(不知道**的专业术语和我们区别大不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刚才把小信号推出来了,确实有共轭零点,明白这个原因后很快解决问题
...

您好,请问相位裕度图是怎么解决的,我的结构跟你一样的,反馈电阻比例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问相位裕度图是怎么解决的,我的结构跟你一样的,反馈电阻比例也是一样的
...

不好意思,才看到。反馈电阻那个地方有个零点,这个零点频率要小于伪ESR引入的零点,注意一下两个零点的距离就可以的

网友(2025-01-22):
引用 楼主:
OK,看来需要画详细的小信号电路图来推导了,我想,我应该是需要推导从栅极到分压电阻那个地方的传递函数 ...

你好,请问你的意思是说论文里只推导了从功率管栅极到输出的传函,然后再推一下从输出到反馈点的传函就能发现共轭零点吗,我推出来从栅到反馈点那里只有一个零点和两个极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我之前见过,我记得把C4带进去推导会得到一对极点和一对共轭零点,波特图和你的很类似。话说你这个 ...

你好,请问你的意思是说论文里只推导了从功率管栅极到输出的传函,然后再推一下从输出到反馈点的传函就能发现共轭零点吗,我推出来从栅到反馈点那里只有一个零点和两个极点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才看到。反馈电阻那个地方有个零点,这个零点频率要小于伪ESR引入的零点,注意一下两个零点的 ...

而且我推出来反馈点那里的,零点频率是1/(R6*C4),极点频率是1/(R6//R5*C4),这两个应该可以相互抵消呀,为啥会变成一个共轭零点呢

网友D(2025-06-27):
引用 楼主:
我刚才把小信号推出来了,确实有共轭零点,明白这个原因后很快解决问题
...

你好,请教一下,可以提供一下推导的过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教一下,可以提供一下推导的过程吗

不好意思,大概率是找不到了,我当时列出节点方程,用Matlab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OK,看来需要画详细的小信号电路图来推导了,我想,我应该是需要推导从栅极到分压电阻那个地方的传递函数 ...

大佬,为什么是计算从栅压到分压电阻的传递函数?而不是计算从栅压到输出点的传递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