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M电容TSMC65nm6X1Z1U的crtmom_rf,PDK示数和流片测试误差大概在多少?

楼主(2024-11-19):
如题,想用来做谐振腔,电容误差直接影响了谐振频率。我们没用过这个工艺流片,pdk里的文档没有直接介绍具体元件的加工误差,只看得到几条曲线。想请教各位专家关于该器件加工误差的经验值,以及一般会怎么减小误差,RF版图里会去按照模拟那种匹配的画法来做吗?

网友A:
电容montecarno model里有写的。既然是金属作的电容,金属宽度,金属间距,介电常数,这些肯定会受加工精度和附近的应力影响产生误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电容montecarno model里有写的。既然是金属作的电容,金属宽度,金属间距,介电常数,这些肯定会受加工精度 ...

t的模型蒙特卡洛还是很准的,特别是低频的。但是你要用在高频,高频的东西model也很难作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的模型蒙特卡洛还是很准的,特别是低频的。但是你要用在高频,高频的东西model也很难作准。
...

高频确实会有不准的情况,我大概只会用在20G以下,T的模型到30G,想请问前辈这个情况准不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montecarno model里有写的。既然是金属作的电容,金属宽度,金属间距,介电常数,这些肯定会受加工精度 ...

这是文档里给的图,这个横坐标和lot123分别表示的是什么呢?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