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佬:DAC里面的reference buffer与LDO有啥区别,可以看作一个东西吗

楼主:
如题,小弟最近在做DAC里面的reference buffer,感觉与LDO很像,疑惑的点在于两者的区别大吗

网友:
reference buffer和LDO(低噪声放大器)在功能和应用场景上有一些区别。‌ 功能和性能差异      ‌功能‌:         ‌reference buffer‌:通常被视为一种特殊的高速LDO,主要用于提供一个稳定的电压参考。它的主要性能指标包括建立时间、稳定时间、增益带宽等‌1。         ‌LDO‌:主要用于提供稳定的电压输出,通常用于电源管理系统中,其性能指标包括电源抑制比(PSRR)、负载变化范围、建立时间等‌1。      ‌性能差异‌:         ‌reference buffer‌:通常工作在轻载条件下,带宽要求较高,增益带宽较宽,建立时间较短,适用于需要快速响应的电路‌1。         ‌LDO‌:负载变化范围较大,带宽要求较低,建立时间较长,适用于需要稳定电压输出的应用场景‌1。  应用场景差异      ‌reference buffer‌:由于其快速响应和高增益带宽的特性,通常用于需要高精度电压参考的电路中,如模拟到数字转换器(ADC)的参考电压源‌1。     ‌LDO‌:由于其稳定的电压输出和较强的负载适应能力,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子设备中,如微处理器、数字信号处理器等电源管理系统中‌1。  电路设计和实现方式差异      ‌reference buffer‌:通常采用高增益、高带宽的设计,可能需要采用特殊的补偿技术来保证稳定性‌1。     ‌LDO‌:设计上更注重稳定性和负载适应性,补偿技术相对简单,通常不需要高增益和高带宽的设计‌1。  综上所述,‌reference buffer和LDO在功能、性能和应用场景上都有所不同‌,选择使用哪种取决于具体的应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