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弟对一个前端电路做了个滤波处理,结果rmsnoise反而变大了

楼主(2024-11-19):
OUT1输出噪声曲线

OUT1输出噪声曲线

网友A:
可以把滤波器单独拿出来仿仿噪声,或者手算出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滤波器单独拿出来仿仿噪声,或者手算出噪声。

滤波器里的放大器用的理想运放,感觉滤波电路噪声也就来源于滤波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滤波器里的放大器用的理想运放,感觉滤波电路噪声也就来源于滤波电阻

或者用svcvs,自己写s参数系数,构造一个理想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