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55nmrf里面的电感这两个东西是啥 为啥跑LVS会报错

楼主(2024-11-19):
299资产
SMIC55nmrf里面的电感这两个东西是啥 为啥跑LVS会报错 怎么才能不报错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啦 是SP掺杂 所以加一个NW就好了

你这个直接连GND应该就行的

楼主:
已经解决啦 是SP掺杂 所以加一个NW就好了(这个错了 请按3#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啦 是SP掺杂 所以加一个NW就好了

你这电感PDK自身没有NW,你确定能手动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直接连GND应该就行的

我连了 还是报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连了 还是报错啊

你应该检查一下LVS的设置,比如Power Nets和Ground Net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电感PDK自身没有NW,你确定能手动加上?

工艺上不知道能不能行 但是加了LVS就不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检查一下LVS的设置,比如Power Nets和Ground Nets

您是说这个吗

网友A:
你三个Ground,软连接一般就出现在这里,不同net的guardring通过衬底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三个Ground,软连接一般就出现在这里,不同net的guardring通过衬底短路了

谢谢你 我重新看了一下 按照你在3#的方法 接到GND上就解决了 我发现我刚开始接GND用的金属层用错了 接到别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