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熔丝选择

楼主(2024-11-19):
有三个不同大小的输出电压,请问可不可以通过使用熔丝从其中选择出一个

网友A:
用熔丝改变逻辑状态,控制传输门选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熔丝改变逻辑状态,控制传输门选通

用传输门来控制的话,存在一个输出门高阻态的问题,感觉还是不太好用

网友:
可以是可以,不过用数字或者外部逻辑信号直接控制会更方便吧,熔丝就是TRIM那一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