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_Explorer中Job Setup中LSCS和ICRP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4-11-19):
如图中,Job control mode中LSCS和ICRP的区别是什么?另外,ADE L和ADE Explorer的仿真哪个更可靠?求大佬解答

网友:
Large-Scale Cloud Simulation (LSCS) is a highly scalable job control mode that can handle thousands of netlisting and simulation jobs in parallel. It is a new job control mode that is available in addition to the existing IC Remote Processes (ICRP) mode. LSCS implements a new architecture to run simulations with better resource utilization. It also enables future scalability requirements, mainly cloud simulations.

网友A:
Benefits of LSCS Over ICRP
The following points describe how LSCS is better than ICRP.
■ Due to sequential processing in ICRP, a simulation process has a large waiting time when the netlist generation is in progress. In LSCS, all the processes run independently.
■ In ICRP, the netlist of the same design is generated repeatedly for different points in a design. However, LSCS reuses the netlist of the same design.
■ In ICRP, large number of jobs can cause the GUI to freeze. However, LSCS allows running each job without impacting the other processes or hanging their resources.
■ In order to save the netlist for a point from inadvertent changes, when netlisting is done in the GUI process, UI is frozen until all netlists are created. In LSCS, netlists are created in background processes and integrity of each netlist is maintained.
■ In ICRP, all the resources used in netlisting, monitoring and expression evaluation are used up when a simulation is in progress. However, LSCS distributes all the processes and queues them at different farm computers. This minimizes the possibility of holding up of any resources for a process.

Limitations of LSCS
The LSCS job control mode has the following limitation:
■It is supported for only Cadence simulators, Spectre and AMS. If you set LSCS and run simulation using any third-party simulator, ADE Assembler prompts you to confirm whether it can change the job control mode to ICRP. Click OK to change the control mode to continue the simulation with ICRP, or stop simulation and change the simulator.

网友:
引用 网友A:
Benefits of LSCS Over ICRP
The following points describe how LSCS is better than ICRP.
■ Due to seq ...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nefits of LSCS Over ICRP
The following points describe how LSCS is better than ICRP.
■ Due to seq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