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芯片如何进行stb仿真?

楼主(2024-11-19):
在Cadence里搭建了一个电源芯片,应该如何对它进行稳定性仿真?应该如何设置激励?激励的直流信号=Vin,交流信号1V合适吗?

网友A:
如果是开关电源的话不行吧,功率级都是来回断路。粗略推出每个部分的模型,用simplis吧。那个操作简单点,可以找找教学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开关电源的话不行吧,功率级都是来回断路。粗略推出每个部分的模型,用simplis吧。那个操作简单点, ...

谢谢,老师也推荐我用simpl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