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带隙基准电流求和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啊,新手小白看不懂,求大佬指教

楼主(2024-11-19):
(图片)

网友:
M18-M21复制PTAT电流
M22-M25复制CTAT电流
至于底下那个结构就是wide swing cascode current mirror M26提供偏置 宽长比为M27&M28的四分之一
把M28对称一下就直观多了

网友:
原理图画错不少吧

网友:
虽然有两路 求和电路 但是看你最终用的那个,其中有一个是作为cascade 管的偏置电压产生的

网友:
各部分都写得很清楚了,还有公式

网友:
这种结构一般精度较低

网友:
能发一下这篇文章吗?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