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错误比LVS错误,要简单吗?

楼主(2024-11-19):
改起来,简单很多吗?

网友:
简单是体现在容易弄清楚原因,因为DRC错误相对来说更独立,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而LVS错误有可能因为别的连接错了导致本来没问题的地方报告为不一致。
但要说改起来容易,那就不好说了。可能因为一个间距错误导致你挪动半个芯片呢,谈何容易?

网友:
同意3#观点。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些工艺都很简单,层次少电路结构也简单,这样的如果真的对比LVS肯定要好改,但是先进一点的工艺,光是设计规则都要看好久的,再加上电路结构也复杂,初步plan后都要跑一下DRC,因为如果有些图层没加上的话LVS也不会通过

网友:
lvs不好找,但可能好改,DRC好找,但可能难改

网友:
我觉得DRC会简单一点,在布局的时候大概跑一下DRC后续基本上没啥问题,DRC缺点是报多少就要解决多少,LVS报50个有可能解决一两个就可以,也有一两个LVS找半天的

网友:
各有各的难吧, lvs难在确定真正错误的点, 找到错改起来其实很容易. DRC难在对rule的理解和改动时的工作量. 有些工艺复杂, 一个DRC条目要看半天才明白说的是啥, 有时候面积紧张, 改一个小错可能要动好大一块地方.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按下葫芦起了瓢, 改一个错, 但是改了之后可能会引起其他的错.

网友(2024-12-21):
LVS更多使用排除法,总是要去看看这个地方连接好了没,慢慢排查到真正出错的地方;;而DRC会直接高亮出来出错的地方,看起来很直观。难度来说我个人会稍微觉得DRC简单一点。(不对的地方请大佬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