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 LP对多bias电压设计的检查问题

楼主(2024-11-20):
在使用VC LP对多bias电压的设计进行检查时,standard cell的NWELL的电压和VDD电压不同,“PST_BIAS_INSUFFICIENT”一定会报吗,和UPF约束有关系吗,还是VC LP需要进行什么设置呢。

网友A(2025-02-18):
PST_BIAS_INSUFFICIENT 这个是指的是 bias 电压不一致吗? 我暂时没有使用过VCLP 使用的是CLP。不过和bias 电位相关的话 可以在UPF 中 定义 functionion {nwell VDD_NW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T_BIAS_INSUFFICIENT 这个是指的是 bias 电压不一致吗? 我暂时没有使用过VCLP 使用的是CLP。不过和bias  ...

从VCLP的手册来看,这个问题是指nwell电压和VDD电压不一致,但本身使用的就是FDSOI工艺,是允许不一致的;UPF中有类似的设置,但该问题还是会报;最后前端认为没问题,waive掉了;可能是这个软件本身的false 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