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cdsenv里面关闭这些开关

楼主(2024-11-20):
怎么找到控制关闭这些选项的函数呢

网友A:
为啥要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关?

比如 marker 那一栏,我每次都是手动关掉,希望每次启动virtuoso 时他都是自动关闭的

网友:
markers可以提示连接错误呀 可以不用管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