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写Calibre DRC规则文件求救

楼主(2024-11-20):
编写了calibre DRC规则文件, source_layer与layermap GDS号保持一致,但是virtuoso里面layer号与llayermap GDS号不同,运行calibre DRC,错误检查不出来?

LAYER MAP source_layer { {DATATYPE source_type target_layer}
| {TEXTTYPE source_type target_layer [target_texttype]} }

举例如下:
calibre DRC规则中
LAYER MAP 63 DATATYPE 0 517
LAYER M3i                         517

Layer Map中定义stream号230
M3 drawing 230 0

techfile定义Layer# 63
(M3  63  M3)

画了很窄的M3方块,一致不能检查出相关宽、面积等错误。
如果techfile修改为230,即Layer#、stream号、source_layer 三者一致时,可检出错误。

网友:
同一layer,在virtuoso看到的gds number编号,layer map文件定义的编号,drc rule定义的LAYER MAP * DATATYPE *,这三者是一样的

楼主:
同一layer,在virtuoso看到的gds number编号,layer map文件定义的编号,drc rule定义的LAYER MAP * DATATYPE *,这三者必须一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一layer,在virtuoso看到的gds number编号,layer map文件定义的编号,drc rule定义的LAYER MAP * DATATY ...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一layer,在virtuoso看到的gds number编号,layer map文件定义的编号,drc rule定义的LAYER MAP * DATATY ...

导出gds都是以layer map编号为准,所以其他两个都是根据layer map文件来编号的

网友:
techfile中那个63不是GDS编号,是内部数据库的层号,导出层好看layermap文件,一般在PDK库下,有个与库同名,加扩展名.layermap的文件。

楼主:
40nm中关键图层确实三者都一致,但是在28nm中仅后两者一致呀(如GT、AA等等),感觉是不是calibre DRC中某条语句可以控制呀,可以又不知是哪条语句可以实现

楼主:
40节点中关键图层确实三者都一致,但是在28节点中仅后两者一致呀(如GT、AA等等),感觉是不是calibre DRC中某条语句可以控制呀,可以又不知是哪条语句可以实现

楼主:
比如在28节点中,techfile  GT layer是5,layermap中stream number是30,calibre DRC  source_layer是30,就能查出问题呀

网友:
跟节点无关,跟写这一套文件的人有关

楼主:
calibre 中层号和layermap中GDS号一致,techfile中层号与layermap中GDS号不一致,用calibre DRC检查时,是如何实现图层识别的?我的怎么一致识别不出图层呢?我知道解决方案之一是让三者层号一致,但是目前图层太多,我不想修改techfile中层号。急

楼主:
经过几天的尝试,终于对这个问题解决方案有个眉目了。我当前用的工具版本virtuoso @6.1.8-64b,calibre版本calibre v2013.3_39.24。解决方案,方式一:三者图层号不一致时,virtuoso嵌套的calibre 无法识别图层,但是启动calibre drv可以识别;方式二:我对比了多套PDK,三者确实一致;只有28节点不一致。故将三者图层号修改为一致,最稳妥。
谢谢小伙伴们回复!

网友:
应该保证gds中layer number跟drc中的layer number一致就行,virtuoso中的layer number是techfile给的,跟drc rule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