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混合仿真中的a2d和d2a作用

楼主(2024-11-20):
有个疑问想请教大佬,ams混合仿真时,为什么要在模拟模块和数字模块交界处根据信号流向加上analogLib中的a2d或d2a电路,我试了一下,不加也能正常仿真,所以加这个接口电路的作用是啥???  电平转换吗,那我加入levelshift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A:
在ade里面设置了connect rules 就可以了 这个定义了接口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ade里面设置了connect rules 就可以了 这个定义了接口电平

谢谢大哥回复!
是这样的,我原来加入了a2d和d2a,仿真显示Could not find the analog model which is configured as an analog primitive/subcircuit for instance 'a2d。之后我删除了a2d然后定义了接口电平,就可以正常仿真的。
这里就有些疑问,既然作用是一样的,我不太明白为什么a2d不能仿真,使用的是analogLib库中的,我看器件spectre模型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