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edit-Integrator启动报错

楼主(2024-11-20):
版本:embedit_vT-2022.03-SP1、embedit_vV-2024.06-SP1(这两个版本启动报一样的错),具体信息如下
WARN  [Integrator, IAPI-052]: Compiler is not licensed: ts05p0g41p11sadul02msa12p1

楼主:
有ts05p0g*这个lic

楼主:
已解决,缺少em及ts05其他相关lic

网友(2025-01-06):
大佬安装包哪里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缺少em及ts05其他相关lic

good to know

网友A:
请问em是指哪个feature

网友B:
补充这样的feature
ts05p0g41p11sadul02ms
ts05p0g41p11sadul02ms_be
ts05p0g41p11sadul02ms_f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这样的feature
ts05p0g41p11sadul02ms
ts05p0g41p11sadul02ms_be

export FLEXLM_DIAGNOSTICS=10 可以使用这个诊断工具,然后启动会告诉你缺少那些featu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em是指哪个feature

FLEXLM_DIAGNOSTICS=10 可以使用这个诊断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FLEXLM_DIAGNOSTICS=10 可以使用这个诊断工具

多谢

网友(2025-04-10):
embedit 软件可以分享吗 ?有偿

网友:
引用 楼主:
export FLEXLM_DIAGNOSTICS=10 可以使用这个诊断工具,然后启动会告诉你缺少那些feature
...

咨询一下 license 补充feature 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缺少em及ts05其他相关lic

大佬,这些相关lic是自己找到的,还是需要向fab厂或者synopsis申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