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mbist 前仿地址越位问题

楼主(2024-11-20):
各位大佬,小弟遇到一个难题。

在做 mbist 前仿的时候,ICL Network的仿真已经过了,在仿真MemoryBist_P1时出现了X态,我在VCS里逐级追信号,发现是由于测试时的地址越位。我使用的SRAM地址最大到2816,但是测试里在0xbb0这个地址进行了读写导致读出的X传到了GO_ID_REG里。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我读入的.tbist文件里是有标注words的。

网友:
这个文件,看起来像是你自己写的

网友A:
logical addressmap 有问题,地址宽度到了3364,这个地方对应的应该是你的bit 数

网友:
修改这个库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gical addressmap 有问题,地址宽度到了3364,这个地方对应的应该是你的bit 数

这个库文件是MEMORY compiler生成的。我想问一下,这个logical addressmap 这里的地址是怎么计算的呢?我这边改如何修改到我的bit数?

网友B:
追一下x,是不是哪里时钟没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追一下x,是不是哪里时钟没给?

追了,就是到sram的输出上了,sram的地址越位了,导致输出为X

网友:
你的memory实际深度 16x176=2816,但是 logicaladdressmap 16x256=4096,原因为了满足RowAddress的176,所有RowAddrss只能设置为8bits 也就是上面看到的RowAddress[7:0],所有问题是你的memory深度不是2某次方,这个你可以和设计协调一下,或者有什么方法生成mbist controller的时候指定工具只比较2816之前的数据

网友:
感觉CountRange这块,lib里写的没有问题,不应该出现地址溢出,你看看GO  最先开始出错的时候对应的地址是啥?

网友C:
但是为啥这个lib的  cellname是2756,     words是2816  ?   如果你的 verilog lib 使用的是2756 的, 仿真肯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为啥这个lib的  cellname是2756,     words是2816  ?   如果你的 verilog lib 使用的是2756 的, 仿 ...

这个是我名字没取好,我期望生成的大小是2756,但生成时应该是由于地址mux的原因要求为2816,所以words就设置了2816,但是名字没有修改。verilog文件里是2816。